求GX Configurator-QP中文版或者请进帮我解决下定位模块的设置

楼主(2008-02-24):
我现在在用QD75P1做一个轴的往复运动,现在的问题是参数设置以后 JOG运行没有问题 但是后面的自动控制就出问题了 找不到原点 模块长期报错 错误代码 300 522 524 都说是超程的 不知道是不是原点距离设置错误还是别的什么 求高手帮我搞下 小弟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看一下你设定的参数及位置启动数据。

网友B:
俺还没有这个软件呢,正要用

网友C:
如果为定位数据编号600 的控制系统设置“NOP”,则会发生出错“控制系统设
置出错(出错代码:524)”

网友D(2008-10-30):
中文 英文的有给我就行啊 哎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