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同步的问题

楼主(2008-02-24):
有5台电机要求同步,我想用一个电位器,给plc的模拟量输入,然后分一下,变为5路输出。作为5台变频器的输入,然后测出5台电机的速度,反馈回来,和给定比较,用变频器的pi控制,形成闭环控制。大家给个建议,看看合理么。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谢谢大家。

网友A:
这样做不合理,原因在于电机的特性不一样,即使使用特性完全一样(在现实中不可能)的电机,仍然会由于变频器的输入差异而出现速度上的不同,理想化的是前一台电机的速度作为后台电机的速度,作速度跟随,如同PLC进行张力控制一般。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我检测的是减速器后的速度,是最终的速度,给定是一个电位器,是闭环控制,变频器是个速度控制器的作用。

网友B:
加同步控制器,反馈信号接到同步控制器上自动调节,不过成本要增加1500,8路同步控制器是1500左右吧,这样PLC程序很简单的,系统响应速度也很快,我做过几条要同步的生产线都是这样做出来的

网友C:
可以给一样的电压信号
要求高的加个反馈,速度不够的加点电压,速度超过的减点电压。
关于电机同步的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