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直线位移传感器

楼主(2008-02-24):
我想用直线位移传感器来测量位置,要求精度在0.001MM,但是直线位移有两种输出方式:一种是方波信号输出的,另一种是4-20MA信号输出的,我不知道怎么搭配才能达到这个要求,总的测量长度在400MM以内.谢谢各位师傅讲解!!!

网友A:
我用过效果不好,好像没有0.001MM的精度,上次我在上海买的精度最高好像只有0.01MM,我用的是4-20MA信号输出的,实际就一个拉杆电阻和变送器,由于我们的机器有震动电阻滑块经常抖动脱离

楼主:
精度更高的都能达到,只不过没有找到搭配方法而以.

网友B:
用光栅尺就可以实现输出是脉冲信号

网友C:
用磁栅尺

网友D:
用磁环位移传感器(非接触式的),我用过一个德国的可以达到你要求,不过价钱好贵,好以是1万一套.名字好似是M开头的,你上网搜一下"位移传感器"应该可以找到,在SH有办事处

楼主:
还有一点,光删尺没有记忆功能,停电后位置发生变化了,怎么复到原位?

网友D:
自已定一个原点再编一个回原点程序或者自动找零点程序,我用位移传感器时不用自动回零,不过有手动设原点和手动回零功能

网友E:
用脉冲才能达到,模拟量会有误差。

网友F:
用光栅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