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请教多台电动机利用变频器进行同步调速控制是如何编程的

楼主(2008-02-24):
请教多台电动机利用变频器进行同步调速控制是如何编程的

网友A:
做个速度间的比例关系好了,联动时按关系算速度调速,单调时倒过来根据速度算关系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加一个同步控制器,你只要PLC输出一个作为基准电机的模拟量速度信号到同步控制器输入端,然后把基准电机的速度系数设为1,把所有电机的速度系数按照减速箱和主动轮直径算出线速度,再用基准电机的线速和其他各个电机一个个比较,他们的比值就是速度系数,把这些一个个对应输出同步控制器就OK了,如果反馈信号小了的话就把反馈系数相应加大
单动时要动哪个就接通那个变频的启动端子

网友C:
要求高和低,配置都不一样呀。

网友D(2008-08-11):
本人在程序实例发表的:台车式输送机就是采用三菱A系列产品A1SHCPU+A1S68AD模块+A系列I/O模块+电阻尺+触摸屏能够控制8台变频同步加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