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这个是不是BUG?

楼主(2008-02-24):
[
size=6]始终将PLC的内部开头置于《ON》位置,
写一段正确结尾要使用[RET]指令的程序,将[RET]指令删除。上载入实际PLC中,
你会看到PLC的《ERROR》灯亮,说明主个程序 有错误。
好了,现在来做点坏事。
将你原先因为少[RET]指令的程序补上[RET]指令,使 程序 正确。
上载入实际PLC中。
注意,在《监视模式》中PLC是STOP的。
你要把PLC的内部开关拨到《OFF》然后再拨回《ON》,程序正常运行了。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BUG,恳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应该不算吧,程序残缺肯定报错的,补完程序就一般OK了,很正常的程序运行过程

楼主:
补完程序 后要重新
启动PLC
才可以RUN,不矢口道 这是PP设计时就有意的这样做呢?还是无意中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