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用什么来测速?

楼主(2008-02-25):
一台行车,四个车轮,一台减速电机拖动。一台PLC
行车在行走过程中,会因为打滑、路面不平,车轮磨损不同等原因造成,两边的行进速度不同,使行车走偏。
想通过检测两边车轮的速度来调整车体的偏差。不知道用哪种传感器,以什么方式来实现,请达人指教。

网友A:
一般用编码器测速,4个轮子1个电机带也补不了半边速度的
wimpire

网友B:
总共才一台电机,怎么实现?我想用轮子下面用铁轨会好一点.象火车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编码器测速,4个轮子1个电机带也补不了半边速度的
同意以上的观点。除非一边一个电机。加霍尔传感器,外加变频器
用什么来测速?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