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正反转点动优化,效果不错

楼主(2008-02-25):
按钮控制正反转时,有接触器互锁,可还是接触器老出问题(粘牢);切换时机器振动很大。
采用以下线路后,效果相当不错。 接触器寿命长了,机器振动也小了。推荐!!!!
下载积分:+2(YMMFA) 支持原创

网友A:
奖2分先.

网友B:
是不 是少了自保?

网友C:
粘牢的原因:如果负载是电机的话,启动电流是正常电流的2~3倍,而且在启动时有拉弧现象,正反切换时间短,很容易造成粘隹的。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启动电流是正常电流的2~3倍"???

网友D:
起先设计程序的人经验缺乏呀

楼主:
这是个例子,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而已,具体条件各位可以在实际应用中更改;如 T1 T2值可根据实
际情况改变减小换向时机械冲击。
本程序中按钮是已经互锁了,同时按下肯定不动作。
决不是单纯延迟继电器动作。
只有在快速切换时才起作用。
此程序据现场操作反映,除非刻意快速操作,实际使用基本没有动作滞后的感觉。

网友E:
精神可嘉,经验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