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咨询价格

楼主(2008-02-25):
请问杨工,FR-A540系列变频器配件的价格,比如整流逆变模块,cpu板等的报价,谢谢!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达目的不罢休!

网友A:
您好:
一,FR-A540已经停产有些时间了,相关配件已经不再生产了。
二,一般供应商不零售配件
三,我们库存好象还有一块全新A540 CPU板,价格大约2000
四,我认识的一个用户手上还有两台全新的A540变频器,可以考虑买来拆零件 (比如CPU板一定功率范围内是通用的)

楼主:
杨工,您好!全新的A540是多大功率的,要多少钱。我的是3.7kw,7.5kw,18.5kw,22kw的。多谢!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达目的不罢休!

网友A:
全新的是两台FR-A540-0.75K-CH
应该22KW以下的CPU板都一样的
电源板上也有很多相同的零件
价格大约是2600(含税)

楼主:
杨工,请教下:我的FR-A540-22K-CH变频器开机时出现故障灯闪烁,其它无显示,15分钟左右自动恢复正常,有过低电压的报警.请问是开关电源,启动,主要是电容问题,还是其它问题?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达目的不罢休!

网友A:
开机就报过电压吗?那么应该是检测电路的问题。

楼主:
只是故障灯闪烁,无任何显示,过段时间就正常。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达目的不罢休!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