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编写好的PLC程式在三菱FX-2N的软件怎么进行运行监控呢?

楼主(2008-02-25):
我编写好的PLC程式,在三菱FX-2N的软件中不知怎样运行监控,判断其正确性?请教各位帮忙一下?

网友A:
如果使用FXGP软件,那么只能在PLC中运行。
如果使用GX软件,那么需要安装仿真器可以支持脱离PLC的环境中进行仿真。
请问楼主具体是什么要求?
以上!
Good Luck!

网友B:
编程软件里面不是有监控吗?
描述:监控图

网友C:
TO楼主:检查程序的正确性可以在模拟软件中进行(有些指令是无法模拟的),也必须在编写程序时做到仔细检查。你说的监控是电脑必须与PLC联机后在线监控程序。
它是两个概念。
软件中也有程序检查选项。

网友D:
连好通讯线,设好端口,直接F3。
参考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8661.html#162328

网友E(2009-05-18):
PLC 主机与电脑连好,运行GX或FXWIN编程软件,进入监控运行模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