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注塑成型机维修的,欢迎加入讨论!!!

楼主(2008-02-25):
请问成型机不合模有哪些原因?我不太清楚.

网友A:
一般是开关问题 ,比如是开模限位开关坏了

网友B:
有很多原因:
1.安全门行程开关故障
2.锁模原点丢失,编码器或电子尺故障
3.机械手故障
4.I/O板故障
5.机械安全锁故障
6.油压安全阀故障
7.锁模油阀故障
8.机械故障

网友C:
我也想学习注塑机的维修。顶一下。

网友D:
有时是旁边的马达坏了.

网友E(2008-05-01):
位置设定

网友F:
还有就是顶针或中子(如选用该功能)未回到原限位点。

网友G:
学习.可能没有原点.限位开关坏.

楼主:
各位讲的很好,和机械手的信号有关(没有合模联锁信号)

网友H:
这位兄弟都没说你的注塑机缩模是由什么驱动的.还是伺服电机还是液压的.
我搞了好几年的注塑机的维修.电动液压的都搞过.有兴趣可以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