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GX Configurator-QP怎么设置QD75P1

楼主(2008-02-25):
求救 本人现在手里在做一个很简单的控制 用QD75P1控制一个轴的往复运动 用的是速度+位置控制
JOG设置没有问题 就是OPR找原点的时候长期报错 代码一直是524 求教是不是近狗点后的位移量设置错误了?

网友A:
524 控制系统设置出错
• 控制系统设置值在指定极限之外。
• 当要连续执行连续定位控制或连续
路径控制时,控制轴数与先前的数
据不同。
• OPR、快速OPR 或速度-位置或位
置-速度切换控制均是以无线模式进
行的。
• NOP 指令设置成定位数据编号600
的控制系统。

网友A:
出错时的运行状态
运行期间:
系统以具体参数2 突然停
止选择(停止组3)的设
置(减速停止/突然停止)
停止。
(注意减速停止只在手动脉冲发生器
运行期间发生。)

网友B(2008-06-01):
有gx configurator-qp最新软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gx configurator-qp最新软件吗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0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