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6):
            我用三菱PLC与富士变频器500系例通讯

  用低8位数据传送方式,我驱动的程序是[RS D100 K10 D120 K10]我只要变频器正转启动,停止, 反转启动,我应该向发送寄存器D100及后传送怎样的数据?有好的书,好的程序例介绍跟我,程序要有介绍哦,有更好的愿亲自帮助我的不胜感激;我在浙江宁波,邮箱LYGYTH@163.COM ,博http://lygyth.blog.163.com/edit/
宜宾工控

网友A:
呵呵,您直接向庆同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购买其产品PC-200转换器,那么RS指令都可以省略了,直接指定地址就可以了。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三菱FX系列PLC与三菱变频器RS485通讯应用 作者: 巢晓阳

对象:
① 三菱PLC:FX2N + FX2N-485-BD
② 三菱变频器:A500系列、E500系列、F500系列、F700系列、S500系列
两者之间通过网线连接(网线的RJ45插头和变频器的PU插座接),使用两对导线连接,即将变频器的SDA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RDA接,变频器的SDB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RDB接,变频器的RDA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SDA接,变频器的RDB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SDB接,变频器的SG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SG接。
A500、F500、F700系列变频器PU端口:

  程序中的红字:F , A , 6,  F , E,  D是什么意思?

E500、S500系列变频器PU端口:

一.三菱变频器的设置
PLC和变频器之间进行通讯,通讯规格必须在变频器的初始化中设定,如果没有进行初始设定或有一个错误的设定,数据将不能进行传输。

即数据长度为7位,偶校验,2位停止位,波特率为9600bps,无标题符和终结符,没有添加和校验码,采用无协议通讯(RS485)。
有关利用三菱变频器协议与变频器进行通讯的PLC程序如下:
宜宾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