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

楼主(2008-02-26):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你把PLC参数中内存容量修改一下。2000 4000 8000 各种机型的内存容量不同。
如图片:

楼主:
感谢TV,感谢所有TV~!
[ 此贴被再见理想在2008-02-27 07:06重新编辑 ]

网友A:
楼主:那你的程序现在是多少步?有没有超过所设置内存容量?

网友B:
提示記憶卡的容量不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你的程序现在是多少步?有没有超过所设置内存容量?
[attachment=5208]
勇哥啊`!
我的程序不到三十步啊~~~~~~~全是基本的梯形图,用在FX1N的PP上。
只要上传程序,选择所有。然后就会有这个对话框~~~~~

网友C:
很可能是你的GX-DEVELOPER有个地方进行了不必要的设置造成的。

网友A:
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有些地方可能也是错误的。
只是希望会有更多的人指正我的错误之处,也好让我从中学到更多的知识。
TO:理想
我也同意杨站长的看法。你再仔细的检查一遍软件的设置。
我在下载程序时也出现此对话框,但我的多是程序量设置错误。

网友D:
笨办法:删除重新安装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E:
真是怪了,我以前也是遇到一样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在写入plc程序时出错,但不影响正常的控制,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修改过容量后还是无效!到现在还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不解决有没有问题?我用的是fx-3uc的plc程序很长,1949步,望高手帮忙解决,不胜感激!
?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