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6):
怪事,我用三菱GX-DEVELOPER和SWOPC-FXGPWIN-C这两个软件的步进指令STL编程,到最后都没有办法转换(已经配合了RET指令),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给你一个用GX-DEVELOPER写的程序参考下,自己检查下少写了些什么

另外建议初学最好购买一本FX编程手册好好看看
附件: main.rar (10 K) 下载次数:90

楼主:
我在GX-DEVELOPER下用STL指令根本没有办法编程,因为格式不同。SWOPC-FXGPWIN-C转换不了,转换不了就输进不了PLC,真是不大好办。编程手册我有,我的手册没有关于STL和RET的资料。

网友A:
你把我给你的程序下载来看看吧,记住是用DEVELOPER的

楼主:
楼上的老兄,你给我的GX DEVELOPER程序打不开。

楼主:
我已经下载了并且尝试用DEVELOPER打开,并没有将它打开,上面提示说资料已经损毁

网友A:
你应该多次尝试,一条路不通走另一条

比如我提供的这个程序下载后,点Gppw.gps的确是说资料可能被毁,但是点它边上的Gppw.gpj就可以打开。

此外先开developer再打开它,也是能打开的,刚才我已经试过了

网友B:
请问如何在G×编程软件编写初始块?用SFC编写,怎么也写不进,恳请前辈帮忙

网友C(2008-05-02):
引用楼主kissywqvb于2008-02-26 22:25发表的 GX-DEVELOPER和SWOPC-FXGPWIN-C的编程故障论谈 :
怪事,我用三菱GX-DEVELOPER和SWOPC-FXGPWIN-C这两个软件的步进指令STL编程,到最后都没有办法转换(已经配合了RET指令),请各位指点一下。

用SWOPC-FXGPWIN-C软件时我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我用的方法是在输入ret指令之前,先转换前面的程序,然后再输入ret,再转换这一句。

网友D(2008-07-01):
资料库内有这种软件的编程手册,最好再看看.

网友E:
了解参考一下。

网友F:
GX软件使用还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并不是手册上有一切,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揣摩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