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向站长请教

楼主(2008-02-27):
站长:你好!有一事请教。F940屏RS232用在与Q01CPU通讯了。是否可用RS442口与电脑通讯,
怎样实现呢?谢谢!
我的邮箱是
yyhexf@21cn.com

楼主:
哦,是422口。

网友A:
理论上可行
进入屏的系统菜单,把422号后面改成9
(9代表与电脑连接)
但这根电缆有点不好做。我一下子想不到三菱有什么现成的型号是9针232转9针422的。
因为这个问题,所以现在生产的代替940的屏的型号GT1150/GT1155 后面有一个USB口
USB口专门用来与电脑连接。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