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40屏系统密码保护了

楼主(2008-02-27):
朋友我有个三菱F940屏系统密码保护了,我不记得密码了.请问你有什么好办法进入系统吗?现在与电脑连接不上了(因为我原来的时候把那系统里的通讯口设置成了232了,现在屏上的232口可以与PLC连接),可不可以不用软件解决.我的邮箱
houxiyong123815@163.com
请多指教

网友A:
按住右边上下两角,上电。输入95.。。。再按提示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住右边上下两角,上电。输入95.。。。再按提示操作
输入95不会是清程序吧!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2008-07-16):
我是930的按了95后都是日文怎么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