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7):
大家好,我是新手,真诚请教各位高手.最近我接触到一台设备,公司买进一台旧的设备,左右传动分别是一台110KW的电机,JS126-8型三相异步电机,转速730转,和一台50KW的电机,本来我想采用Y-/\启动的接线方式的,但是我现在发现打开110KW电机的接线盒只有三个出线段子,也就是说只有出来三根线,打开50KW电机的接线盒,是有六个接线段子,但上面三个接线段子用铜条短接着,就在下面三个接线段子上引出三根接线,也就是说这两台电机在此以前是没有采用Y-/\启动的接线方式,而且在附表的这台设备的控制箱里就只有两个分别控制这两台电机的空气开关和接触器各一套,在下面的接线板上有很多小的接触器,也有时间继电器.整个控制箱线头零乱,而且看的出,有短路被烧毁的样子,但基本的接线可以看的出,不是Y-/\起动.当然在这个控制箱里,也没有其它任何附属的起动元件,比如说,自藕变压器,电阻等等之类的.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在此以前这台设备是如何起动的,我现在又采取什么样的启动为更好呢,谢谢

网友A:
真的是直接启动,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一定是有什么启动元件,也有可能这台设备是不完整的。还有其它的配电箱或附件。

网友B:
是不是用的自偶變壓器之類的東東?

网友C:
空气开关和接触器是多大的?是不是配电盘不是原装货啊!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我想应该是变频调速的吧,因为电机现在是星型接法.

网友E:
假如所使用是一台5000KVA的变压器。我想是可以直接启动的。
是不是配电盘不是原装货啊!
这只是我个人意见,勿怪。

网友F:
看你的帖子,原来的配电箱可能不完善,或你们买来时有东西(软启动器或变频器)被拆除,你现在应该用自藕变压器或软启动器来启动。

网友G:
原来的配电箱可能不完善,或你们买来时有东西(软启动器或变频器)被拆除,你现在应该用自藕变压器或软启动器来启动。

网友H:
我认为也是变频器调速,50KW的也要改成三角形

网友I:
采用,变频调速

网友J:
星接法+扶助起动

网友K:
直接起动绝对不可能,那要吓死人的,得多大的变压器啊?不改想像!自耦变压器,软起动器,变频器的之类的很有可能.最好是询问一下卖设备的公司是否有其它的配件拆除或遗失,如果自已再改装的话,软起动起比较合算,用变频器最好!!

网友L:
最简单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加装一个变频器,变频启动线都不用改、也经济。

网友M:
变频调速

网友N:
110kw8极可以直接启动,450KM还可以直接起呢!但要有相关条件!!!!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