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7):
这有一段RS485的通迅程序,是用2N的PLC,但我不明白RS指令把数据发出去后到底是发到那里去了,比如说想发到变频器里做为参数是否可以直接用RS 指令来发送?  还有ROM扩展指令EXTR是怎么用的,是否可以用来读写变频器参数。本人是想用来与一变频器通迅的。
附件: INV TO PLC.rar (10 K) 下载次数:20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先谢过了

楼主:
不明白RS指令发出的数据会发到那里去呢?那里会接收这些数据是怎么知道的啊?

网友A:
我未学会,在研究中,明白后告状你吧!

网友B:
引用楼主nbwrk于2008-02-27 21:54发表的 请教一个问题 :
这有一段RS485的通迅程序,是用2N的PLC,但我不明白RS指令把数据发出去后到底是发到那里去了,比如说想发到变频器里做为参数是否可以直接用RS 指令来发送?  还有ROM扩展指令EXTR是怎么用的,是否可以用来读写变频器参数。本人是想用来与一变频器通迅的。

RS指令通過串口發送至(這里假設通訊對象為變頻器)變頻器數據寄存器中,RS指令的主要任務就是發送數據和接受數據,只要雙方硬件協議與通訊協議相同,就可以發送或接受。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  那我再讲问一下,比如说数据发到变频器的数据寄存器中的话要怎么样才能将这些参数设成变频器的速度呢?    光这样发过去要怎么样才能有用?  知道的老师们有劳了啊

网友C:
rs指令可以直接用于变频器的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