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显示黄色的问题?????????

楼主(2008-02-28):
请问各位师傅为什么程序有一段落会显示黄色,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谢谢各位了。
如图

网友A:
看图说话。

楼主:
谢谢理想了。是我的疏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程序太长了
该段程序太长了,楼主的程序是在三菱的简易编程软件编的没有长度的限制,用gx来显示会出现以上问题,但是程序本身没有问题,解决的办法适把程序的长度减短。可以在三菱的简易编程软件中将该段程序分为比较短的二段。再在gx中显示就会正常显示。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