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状态下可以使用气缸吗?

楼主(2008-02-28):
低 真 空:105 ~102 Pa (760~1 Torr)
中 真 空:102 ~10-1 Pa (1~10-3 Torr)
高 真 空:10-1~10-5 Pa (10-3~10-7 Torr)
超高真空: ≤10-5 Pa (≤10-7 Torr)
我要在高真空状态腔体内安装气缸可以吗?
气管会不会爆?
气缸会不会漏气?

网友A:
应该可以,但最好不要。
一般气管不会爆,但无法确保气缸在里面不会漏气。
在腔体上打孔让气缸杆伸进去就行了。

网友B:
关注,不了解想学习一下.

网友C(2008-03-29):
这个问题不清楚要学习下先得

网友D(2008-09-16):
通常的设计都是把气缸缸体放在外部,气缸杆伸进腔体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