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关于触点上升沿的问题

楼主(2008-02-28):
各位高手:在SFC编程中,我需用上升沿、下降沿软元件,但为何上升沿、下降沿软元件成灰色而 不能使用?有其它方法解决没有?给一个指教吧!谢谢!!

网友A:
看看 plc 支不支持。 FXON 不支持 输入点直接 上升沿 ,下降沿

楼主:
多谢1楼朋友的指教,谢谢!

网友B:
其实是这样的 和SCF有关的

网友C:
下降沿或上升沿的效果一般看不到的,后面可以加一个置位线圈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