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9):
按图接了个回路,行程开关带正反转。热继电器是正泰的NR2型。上面有一个试验用的STOP按钮,无

论是正转或反转按STOP后,故障灯都不亮,元器件都是好的。为什么会是这样?

网友A:
你的故障燈是通過熱繼電器的觸點控制的,只要馬達不過載是不會亮的

网友B:
检查reset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故障燈是通過熱繼電器的觸點控制的,只要馬達不過載是不會亮的

我是做电控柜的,做完柜子调试,只需看接触器是否动作,NR2型热继电器上STOP就是在没有马达

时,手动让他过载用的。至于REST按钮也按过的,总之操作上是没有问题的,元器件也是好的,可能

是原理上有问题,但是我说不上,请高手们能从原理上分析。后来把热继电器换到停止按钮后面功能

就实现了。

网友C:
那你的热继电器上的STOP按钮能起到手动过载的状态吗?(这种热继电器没用过,无法下结论)

网友D:
我问一下,你在按下stop后,接触器是否断开,正反转指示灯是否还亮着?从图上看是不管你的正反转控制电路是否正确,只要按下stop后,故障指示灯都应该会亮,也就是热继常开只要通就应该会亮,故障指示灯回路与你的控制系统没有关系,你说把热继换过之后就可以实现了,我觉得是原来你的故障指示灯回路线没有接好或接触不良! 以上只是个人见解.

网友E:
同意楼上意见,换一下位置并没有改变故障指示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的热继电器上的STOP按钮能起到手动过载的状态吗?(这种热继电器没用过,无法下结论)

按照我的第二张图接能起到手动过载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问一下,你在按下stop后,接触器是否断开,正反转指示灯是否还亮着?从图上看是不管你的正反转控制电路是否正确,只要按下stop后,故障指示灯都应该会亮,也就是热继常开只要通就应该会亮,故障指示灯回路与你的控制系统没有关系,你说把热继换过之后就可以实现了,我觉得是原来你的故障指示灯回路线没有接好或接触不良! 以上只是个人见解.

按下stop后,接触器始终断开,正反转指示灯一直亮着

楼主:
我想是否存在触点竞争的问题

网友F:
你的故障灯要亮的话,就要电机过载,再说了,这也叫过载指示

网友B:
按下NR2的停止按钮只断开NC,对NO无影响,松开停止按钮则NC复位。如第一图,按下停止按钮,正反转指示仍亮,故障指示不亮。第二图,正反转指示不亮,故障指示还是应该不亮。

如需动作测试,揭开活动盖,用螺丝刀按动TEST按钮,NC触头断开,NO触头闭合,指示窗能看到黄色标志露出,如为露出则为自动复位状态。第一图,按下TEST按钮,正反转指示亮故障指示亮,第二图,按下TEST钮,正反转指示不亮,故障指示亮。

TEST按钮才是测试用的。

网友G:
支持13楼的说法   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下NR2的停止按钮只断开NC,对NO无影响,松开停止按钮则NC复位。如第一图,按下停止按钮,正反转指示仍亮,故障指示不亮。第二图,正反转指示不亮,故障指示还是应该不亮。

如需动作测试,揭开活动盖,用螺丝刀按动TEST按钮,NC触头断开,NO触头闭合,指示窗能看到黄色标志露出,如为露出则为自动复位状态。第一图,按下TEST按钮,正反转指示亮故障指示亮,第二图,按下TEST钮,正反转指示不亮,故障指示亮。

TEST按钮才是测试用的。

多谢ajan,仔细研究了我的问题,你说的太对了,我当时发贴时出了错把STOP当TEST了,但是我操时

是用的TEST,第一图按正转或反转后,按下TEST按钮,正或反转指示还亮,故障指示不亮,即正反

转的接触器不断开。第二图时就达到了预想的效果了。即正或反转指示灭,故障指示亮

网友H:
元件或人为因素的问题吧,原理没事的

网友I:
同意6楼说法!

网友J:
我来说两句,第一图出现灯亮,可能是行程开关有问题,如用闭点或线接触问题。
  有关继电器,红色的按钮为停止用的,按下后,常闭与常开都动作,前提是你的:REAST按钮放在H位置,若放在A处的话,按STOP后,常闭与常开都立刻复位。我个人认为是你的REAST按钮位置的问题。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K:
马达不过载的话你的灯一辈子也不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