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应该先学什么pLc

楼主(2008-02-29):
选择那种形式或方法学pLC入门最快啊?

网友A:
三菱。欧姆龙。

网友B:
学你能接触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你能接触到的
确实是这样子的,实际锻炼重要啊

网友D:
支持1樓的說法

网友E:
从你的身边系列起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