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的PID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8-02-29):
我要用变频器的PID控制功能做电机的闭环控制,就是把减数机后的速度测出来,反馈给变频器,和给定的速度比较后得差值去调解PID控制,达到控制的目的。但我没找到怎样把给定和反馈界的变频器上。请教各位应该接到那几个端子上。给定是面板给定还是端子,反馈接到那,怎么去设定。

楼主:
高手指教一下,等待你。

网友A:
可在变频上加反馈PG卡,可以去查看所用的变频器的说明书,应该有其PG卡的相关资料。比如说安川、台达等变频器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