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三菱PLC的端口如何能封掉和解封

楼主(2008-02-29):
请教高手指点 三菱PLC的端口如何能封掉和解封 谢谢

网友A:
论坛里有贴看,我见过。

网友B:
二楼兄弟图像是你的身份证吗,

网友C:
可以用一个加密盒,锁编程通讯口,不能与电脑,手编等通讯,如果想用电脑连接,那就要再用一个解锁盒,解锁后就可以与电脑连接了,但24小时会自动锁通讯口,FX2N的版本V3.0的可以
从事PLC、软件与单片机编程……请见我的淘宝:http://lzpj.taobao.com/ QQ:1780085948 梯形图转单片机软件QQ讨论群:64143408

楼主:
好象都不对啊 是封掉端口啊 不是加密啊 还有其他答案吗

网友D:
好像没那个必要吧?

网友C:
这个不就是封锁端口了吗
可以用一个加密盒,锁编程通讯口,不能与电脑,手编等通讯,如果想用电脑连接,那就要再用一个解锁盒,解锁后就可以与电脑连接了,但24小时会自动锁通讯口,FX2N的版本V3.0的可以
从事PLC、软件与单片机编程……请见我的淘宝:http://lzpj.taobao.com/ QQ:1780085948 梯形图转单片机软件QQ讨论群:64143408

网友E:
土办法:出厂前把编程口反面的焊点去掉一个,别人就不能上载了,要修改时再焊上。一般人不会注意这个的。

网友F:
又学了一招.

楼主:
非常感谢 您的答案 能否讲的在具体点 关于加密盒如何使用最好举例一下 十分感谢

网友G:
没那么严重吧.

网友C:
当你需要对FX2N的PLC使用加密盒时:
          1、先将PLC断电,如果有程序盒就拔出程序盒,插入加密盒;2、送电5秒左右(你会看到程序出错的红灯闪);3、断电,拔出加锁盒,插入原程序盒;4、封锁编程通讯口完毕,你用电脑与手编等均不能与PLC通讯;
    解密时:1、断电,拔出程序盒,插入解密盒,送电5秒左右;2、断电,拔出解密盒,插入原程序盒;3、电脑等可以与PLC通讯,可以读取程序等,但24小时后会自动封锁通讯口!
从事PLC、软件与单片机编程……请见我的淘宝:http://lzpj.taobao.com/ QQ:1780085948 梯形图转单片机软件QQ讨论群:64143408

网友H:
有那个必要吗?

网友I:
好像没必要这么弄吧,欧美设备软件是公开的

网友J:
咱不掺和了,为了利益加密让别人说去吧。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K:
你应该去到三菱公司问他们制造PLC的

网友L(2008-07-06):
你为的是加密吧.那不如自己改一个通讯口和编程线.人家没法上,下栽.

网友M(2008-09-24):
又學了一招

网友N(2009-08-31):
五菱压机FX2NPLC中的程序就无法连接,我有一位朋友就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