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9):
动作是这样的:

推料->推料复位->送料电机动作->夹料->吹料。

送料电机有3个感应点:A、B、C,A点为初始状态,到达B点夹料,C点松开夹料并吹料,A点停止吹料。

ABC点分别用金属接近开关感应,夹料和吹料气缸无感应器,因气缸太小。

使用了小型的输送带,有3个电机(旋转,送料,搅料)。

出现的问题:

在夹料和吹料的环节里,有时夹料还没松开就吹料了,而且吹料有时不均匀,时长时短,出现的机率不是很频繁,30几个周期会出现那么一两次。
认真检查了PLC程序,也没什么问题,程序修改了N次,一样有误动作,真是见鬼了!

后来发现,将输送带关闭就一切正常了,真不知道是不是这输送带产生的干扰,干扰PLC?感应器?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

PLC程序已上传,很简单的几个动作:

[ 此贴被farness在2008-03-01 10:10重新编辑 ]

网友A:
把信号做个0.3-0.5S延时试试(把持续时间超过0.3-0.5S的信号看作是有效信号),如果能大副减少出错机率就说明是干扰
[ 此贴被dv0429在2008-03-01 00:45重新编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信号做个0.3-0.5S延时试试(把持续时间超过0.3-0.5S的信号看作是有效信号),如果能大副减少出错机率就说明是干扰

这个我试过,使用过计数器的方式来保持ABC点的信号,但还是有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