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X Configurator-DA 怎么使用~

楼主(2008-03-01):
不知道怎么使用GX Configurator-DA ,我想用三菱Q系列PLC输出4~20mA的信号..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A:
这恐怕要看手册才能明白

网友B(2008-06-03):
看手册自己解决,有实际问题再问.

网友C(2008-12-04):
GX Configurator-DA 这个手册只有英文和日文的!

网友D:
俺知道,不过一两句话说不清。手册有中文的,本站就有,你下一下,很简单,就是设一下参数的事,几分钟就搞定了,一旦会了,原来是这么简单!哈哈,GOG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