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该选用什么型号的PLC?

楼主(2008-03-01):
大家好,如题请教~
我是第一次接触PLC。改造一个热压机的控制系统。主要有几个参数:上板压力,温度,保压时间。液压加压,用电磁阀动作吧。温度用传感器测量吧。再有就是时间控制了。
就是这几个要控制的参数。
由于经费有限,想要性价比较高的PLC,请大家帮忙推荐个!谢谢~~~~~
[ 此贴被dingding_bj在2008-03-01 21:36重新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