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停与停止按钮的合理设计

楼主(2008-03-01):
急停:
紧急停止
在一些设计书看到,急停必须断开所有电源。
不知这样是否合理,还是只关闭所有输出?
停止:
用于一般的程序中止
在PLC程序设计时,怎样才较合理。
思路1、先在每个自锁程序的环节里加一常闭触点,当按下停止按钮后,全部自锁继电器复位。
思路2、利用特殊继电器中止程序。
思路3、直接断开PLC电源。
有经验的朋友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怎么没有回复的我也想学习一下。期待中。

网友B:
我认为1、3合理。

网友C:
1、3合理。

楼主:
讨论一下吧。

网友D:
1比较合理,同时也要考虑实际情况,可能有的时候,急停了反而需要个虽Y ON

网友E:
我经常用第1中

网友F:
看情况 适用就是合理的。 譬如某种情况 停止只是关闭电机 急停的话还可能需要输出制动信号

网友G:
也是,看看实际情况.

网友H:
一比较合理。

网友I:
我觉得停止或急停在程序里应该用常开触点。用常闭的话,有时候按钮断线会停不了。
个人观点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J:
我认为1合理。

网友K:
1、3合理

网友L:
一般情况下,一个机台有三种工作模式:单动,自动,手动。停止只在自动时有效,即机器在一个工作周期中的某个工位,当按下停止时机台会在本次循环完成后停止。此时的停止相当于暂停。当然急停被按下时,机台应该立即停止,当拔出急停并且按下复位后,机台应能接着原来的工位运行,当然了,如果你停电了,所有气缸都断气了, 这时只能先归位(程式归位与动作归位)。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网友M:
如果要做CE认证的话必需断控制电源的.没有特殊要求的话看情况而定

网友N:
我们给丰田做的标准是:急停时,必须停止能够动作部件的的输出,比如电机,汽缸,气阀。

网友O:
1比较合理

网友P:
输出一定要断开,比如断开公共线也可以,我公司曾出现过一次因输出触点烧死,造成工伤!所以急停一定要断开输出!

网友Q:
我想停动力源的概念较好理解。假如11楼所说是对的,那么手被压了-断电-上电-处理故障,比较不合理,延误时间。

网友R:
我认为还是要根据使用环境来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急停.像有的主要是控制电机急.

网友S:
我个人认为,急停就要断开电源。停止是针对自动程序而言,停止自动运行程序,而不是全部停止或者是禁止输出。

网友T:
根据实际情况,按照生产要求来定义停止按钮的动作。有些设备不一定,关闭继电器设备就不动作了。设计必须以生产工艺要求为准!

网友U:
所谓急听就要包刮,气源和所有输出都要关断<机内>,停止就是指正常关机,那就要可以让机台做完一个周期后自动关闭,否责就变成了急停

网友V:
一般來講急停依照歐美的要求他們比較喜歡順帶將電源切斷,但會搭配安全繼電器,畢竟點很多時,另外停止應該是將動作暫停,其實要跟外面的負載搭配,如果是五口三位的電磁閥跟五口兩位的電磁閥控制方式就是不一樣,所以其實有些要依照動作去判別,但急停歐美會切斷電源是因為她們都會依照正常操作較沒工安發生,但亞洲地區最好還是部要.

~~業餘打工仔~~

网友W:
紧急停止,其实我觉得是为安全着想设计的,做为设计人员,安全一定要考虑进去,这是职业道德!
至于停止我觉得1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X:
急停断所有的输出电源就OK了 !不用断控制电源和PLC电源!

网友Y(2008-04-03):
急停顾名思义就是要让动的部件立马停下不动,你如切断电源因为惯性的存在,反倒不能停下,导致发生更大的事故,所以要根据实际情况设计。

网友Z:
睇情况,大多选1

网友AA:
急停应该设在有危险的控制前端
yanzhi2008

网友AB:
我认为急停应断开所有电源,停止应根据生产工艺流程来确定.可以采用上述思路1,也可以采用区间复位方式复位所有的输出和辅助继电器,我不大喜欢采用方式3,这样对PLC的寿命不好.

网友AC:
这个要看情况,有的停止只是等同于暂停的功能,再启动紧接着工作,无需重新启动,有的就要求重新启动,而急停的定义是紧急停止,一般应用在紧急场合,危及到设备人身安全,要求立即断开动力主电源(低压控制电源安全相关电源不断),运动部件要求立即停止,电梯车床类立即制动,压力系统立即卸压(如压缩空气,液压系统),同时发出警报信号!我一般做的都是双重的急停,里面用独立的两条回路(使用两组常闭触点),控制与动力都动作!

网友AD:
急停没必要断开PLC电源,但一定要断开正工作的设备电源,在急停按钮恢复之前防止设备意外启动。

网友AE:
我接触到的大型进口设备人家的急停信号都不会进PLC的,他们一般是通过急停控制器来控制控制电源,一有急停信号就把所有的输出电源断掉,不过不会断开PLC电源,再从急停控制器上接出急停动作指示到中央控制室。
而我自己现在写程序都会用急停来锁定所有输出点,比如在END指令前面用MOV指令把0传去所有的输出点,或者像三菱之类有禁止所有输出的特殊内部继电器的就更加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