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看别人的论文里用到了"F"这个元件(三菱PLC)

楼主(2008-03-01):
不知道为什么?请教各位高手!
其功能是什么?

网友A:
F为中继与M中继性质一样,这个要看你用的是F多少。

网友B:
学习中。顶一下。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C:
看看说明就知道了

网友D(2008-04-06):
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F为中继与M中继性质一样,这个要看你用的是F多少。
F是信号报警器,
说成中继?哪本资料上说的啊?
还和M性质一样?

网友F:
F是信号报警器,

网友G:
没听到还有个F的,的看看去

GOOD LUCK

网友H:
F是信号报警器

网友I(2008-05-06):
是这个东西吧.....

网友J: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K:
F是信号报警器继电器.还有像L是锁存继电器.看看资料里面都有

网友L:
学问多多,学习一下!

网友M:
三菱F。F1,F2系列功能指令的实现是用功能线圈F670-F677来完成的。其中F671-F675为设定线圈用于设定线圈,F670为执行线圈。在FX系列就不同了。

网友N(2008-06-22):
引用 网友O:
还有"F"这个元件???奇怪了,晚上回去找找看

网友P:
引用 网友B:
学习中。顶一下。

网友P:
21楼的解析看不明白,看来我要学的东西还不少,继续努力。

网友Q:
F元件是Q系列里面用到元件,在FX系列里是没有的.
它是信号报警器,它作为内部继电器,应该也可以称为中间继电器吧.
工作原理跟M一样.

网友R:
21楼在瞎扯,同意楼上的,具体使用方法见《Q高性能CPU用户参考手册(功能解说,程序基础)》第235页。

网友S:
F是信号报警用的,在A系列里F有输出后M9009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