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到网路硬盘的问题

楼主(2008-03-02):
上传到网路硬盘的问题:
请教各位发送到网络硬盘是不是如上操作?

网友A:
描述:登陆网络硬盘网站创建帐户
描述:登陆上传文件
描述:提供下载链接地址
描述:下载
应该是先到网络硬盘注册一个帐户,上传完文件后,你把它给的地址放到这里,然后我们就可以下载了
http://www.mediafire.com
这个网络硬盘YMMFA上有人用的,
下面是我上传到网络硬盘的DCS招标文件,我们点它就可以下载
DCS招标文件
http://www.mediafire.com/?2zbsocs9hdz
当然可以用UBB代码作成下面这样的效果
下载DCS招标文件
[ 此贴被xxy811225在2008-03-02 20:45重新编辑 ]

网友A:
终于完成了上面的回帖
也学习了下UBB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
哎~!
刚修完电脑,累死我了~!

楼主:
理想:哪天把我本子修理修理。

网友C:
不註冊帳號也可以上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想:哪天把我本子修理修理。
一般而立言,凡经我亲手修理 过的电脑,基本上都 用不坏了。

网友A:
上面的这个不注册是可以上传的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上传到网路硬盘的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