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直流驱动器的参数怎样设置

楼主(2008-03-03):
请问站长:
请问直流驱动器中故障显示:正转速度大于零速门限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样处理,参数怎么样设置。谢谢

网友A:
直流驱动器?不是三菱的吧?请询问您的供货商或者厂家。
ldqhmtc

网友B:
你用什么品牌的直流驱动器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