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2N的电池与程序问题

楼主(2008-03-03):
请问三菱FX2N-48RM的PLC电池失效后,而又关掉了电源,下次再送电后,里面的程序还再吗?

网友A:
程序在,但当前的记录数据全部丢失。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程序在
里面的数据如果写在EPROM里的应该还在

楼主:
我用了一个FX2N32点的拆掉电池试了,再送电时里面是空的没有程序了,只有重新输入程序,不知为何?

网友C:
你的程序可能丢失,取下电池后里面有个电容暂时供电保存程序的,如果不马上换上新电池,里面的程序就会丢失,至少2N以下包括2N都是这样。

网友C:
这个时间我忘了,大概是5到10分钟吧!

网友D:
FX2N没有闪存

网友E:
程序和数据都可能没有了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F:
电池没电后,如不及时更换,PLC的程序和数据都会丢失,有的PLC不靠电池,不存在电池没电的问题,如FXON,就没电池,程序也不会丢,

网友G:
LG的就是没电池的吧,程序是写在EPROM里

网友H:
20秒内换上新电池,里面的程序就不会丢失

网友I:
程序还在

网友J:
程序肯定没有了,重编吧。

网友K:
20秒内更换电池程序不会丢失

网友L(2008-04-02):
做好备份撒。这是很重要滴!!!!!!!!!

网友M:
程序和数据都没有了!!!!!!!!!!!!!!!!!

网友N:
程序及数据都将丢失

网友O:
程序不会没有的.不及时换电池里面一些数据会丢失.换电池最好控制在3分钟内

网友P:
程序和数据都没有了,我也遇到过.

网友Q:
需要在10分钟内更换电池,否则程序会丢的,换电池时可以关电源的

网友R(2008-05-16):
程序及数据都将丢失.以后最好是备份.换电池要快速.或通电状态下进行

网友S:
引用 网友C:
你的程序可能丢失,取下电池后里面有个电容暂时供电保存程序的,如果不马上换上新电池,里面的程序就会丢失,至少2N以下包括2N都是这样。
FX0N,FX1N ,FX1S都好象没有电池吧,程序不会丢失,只是长时间不通电靠电容保持的数据会丢失
PLC、触摸屏、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