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NB2并联!!

楼主(2008-03-03):
如题,NB2内部如何设置?再请教一下连接电缆和通讯协议???

网友A: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B:
您有没有NP链接模块?
如果有,那么通过NP链接模块相连接。
通讯协议采用富士的CPU间简易通讯方式,显然使用RS485屏蔽电缆,通讯速率不大于19200,距离不长于500M。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可以直接将两个NB编程口连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