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通MT506MV屏和三菱通讯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8-03-03):
我是新手想请教大家威纶通里面的LB怎样才能转换成X.也就是说.LB不能直接输入到PLC里面,如果把开关直接用X也不能用啊,怎么转换啊 怎么转换啊各位大侠

网友A:
有中继M转换即可。LB是不能直接来控制PLC任何东西的。任何位状都可以用中继来触发。

楼主:
我试用过用M转换啊,可一转换是可以控制输出,但转换后的标签就什么也不是了.全是乱骂,再说如果用M转换那多状态开关就不可以用了啊 .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说你还不明白,你根本就不需要用LB,只要用M来控制就行了,M是PLC和屏都能识别的。

楼主:
朋友啊可我现在需要用1个开关分别控制7个状态啊,,但多状态里面根本就没有M啊

网友B(2008-05-22):
你只能D,才能如此做,M只有两种状态,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