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4):
根据运行时间的长短控制电机起停,时间长的先停止,时间短的先启动。谁有比较好的方法,和例程

网友A:
说的越详细,回复你的人越多。足够详细,我可以帮你加精,集体讨论。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网友B:
問題的難點應該是確定電機的運行時間。

但是不清楚樓主要的是單次運行時間還是累計運行時間?
依據我的個人看法:采取采集系統時間,并做減法。這樣就得到了單次運行時間。如果哦需要累積,那么只需要將每個單次運行時間做一個累加就可以了。
在西門子,三菱高版本的PLC中,都帶有了硬件時鐘,應該玩起來并不是一件麻煩事情,但是如“富士的SPB系列中不帶時鐘”的系列,那就異常痛苦了,靠多個定時器或計數器,程序會變得復雜不堪,因此只能將SPB升級為SX編程模式,通過D300Win中的軟時鐘來編輯。

時間累計完畢后,那么根據時間長短做比較就可以了。

但是有一點還是需要考慮到,即電機長時間運行,如果超過了數值能表達的最大數,那么長時間運行的電機反倒成了短時間運行的電機,因此不得不需要做相應考慮,這也是最難得部分。

因此,樓主可以依據需要操控的工藝類型來選擇合適的控制方案。

如果使用ST編程方式,那么描述此類算法應該是可以得心應手的。

以上!

Good Luck!

楼主(2008-04-20):
有16台水泵为了达到均匀运行,我根据每台泵得累计运行时间进行判断,当需要加载泵时根据运行时间短的先启动作为第一台时间长一点启动作为2台,卸载时在这些启动中的水泵中运行时间长的先停止,有人说用比较、有人说用位移位,它的难点就是如何判断谁先启谁先停止。不知道谁有比较好的方法简练的方法来实现。当需要加载时既要判断谁启动了还要判断没有启动的谁的时间短;减泵时要判断谁启动了还要判断启动的谁的时间长停止谁。

网友C:
顶一下,看看解决方法,我是plc菜鸟

网友D(2008-11-27):
我也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