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4):
[求助]张力控制
由于工作需要,现在要用三菱PLC做收纱的控制(浆染机),主要是加减速、停车转矩的补偿问题(根据张力控制)。
其张力控制变频收卷的工艺要求
1、在收卷的整个过程中都保持恒定的张力,
2、在启动小卷时,不能因为张力过大而断纱,大卷启动时不能松纱
3、在加速、减速、停止的状态下也不能有上术情况出现,
4、要求将张力量化,即设定张力的大小,能显示实际卷径的大小。

哪位朋友有这方面的资料,可否发份给我
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请多多指教,谢谢!
QQ:232497244

网友A:
建议用矢量变频器+力矩电机

楼主:
楼上的朋友 ,你做过这方面的控制?
能否详细点,谢谢!

网友B(2008-05-03):
给点资料好吗?说明书+程序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
网站刚刚新增加了两个页面,希望楼主看一看,也许有帮助

http://www.ymmfa.com/lxtd

http://www.ymmfa.com/cl

网友D:
新塘创景染整厂有我们做的两台车,可以去参考一下.

网友E:
不会吧?得搞那么多设备?成本有点高哦,能不能不用PLC和触摸屏的,直接用角度传感器配合变频器的设置就不行了吗?

网友F(2009-01-28):
可采用三凌的自动张力控制器做张力监测和用变频器搭配可解决,如需询问可与本人联系,我在深圳,13798481284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G(2009-09-01):
SG-9000是意大利ST公司最新开发的免调试、低成本、高性能的纠偏控制系统。SG-9000
纠偏系统全部由意大利生产,每套系统都经过严格的测试,保证产品质量。该系统采用高速
微处理器及先进的程序设计,使系统响应快,纠偏精度极高;人性化界面设计, LCD液晶
屏显示,操作方便;高性能元器件及完善的电路保护设计保证了系统高可靠运行, 尤其是智
能化光电探头可自动跟踪色差,不需探头任何设置,可跟踪对比度极低材料。

上海森明是该公司中国的合作方,负责所有纠偏产品的销售及售后服务。 该产品可广
泛配装于印刷、包装、造纸、纺织、橡胶机械等行业,可对各种卷材如:卷筒纸、薄膜、金
属箔、无纺布、烟包、锂电池等进行精确纠偏。

纠偏系统采用大功率驱动模块,体积小,推力大,推力可达200Kg以上,另外上海森明
还提供行进间纠偏框架、纠偏导轨、纠偏驱动器。该系统采用高速微处理器及先进的程序设计,使系统响应快,纠偏精度极高;人性化界面设计, LCD液晶屏显示,操作方便。
                                                    上海森明:杨帆

网友H(2010-01-18):
美国MAGPOWR张力控制的第一品牌,
需要资料可以www.phmatt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