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PLC和变频器通讯的发送代码,

楼主(2008-03-05):
我是自学编程的,我看了很多书,也看过大虾的FX和PLC自由通讯,就是PLC和变频器通讯的发送代码,我还看不明白,我要启动变频器,发送频率,谁帮我讲详细点吗?如
[RS D10 K6 D50 K12]我要把我的要求发送到D10开始的寄存器,那么我该怎么发,是8为处理,那么D10,D11,D12,D13,D14,D15,我该向他们发什么数据.谢!谢!
宜宾工控

网友A:
E540变频器的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我有点不明白!我想知道D10,D11,D12,D13,D14,D15分别该定意为什么名的寄存器.
宜宾工控

网友B(2008-05-12):
首先要知道你的控制目的,比如说要变频器正转,写频率,然后根据你变频器对应的协议去编写对应的程序,RS指令只要置位M8122,就发了

网友C:
好像是。。。看看协议吧

网友D:
三菱变频器等设备都有详细的说明,可做为专考。

楼主:
哈!哈!我现在搞明白了.但就还是不明白读取参数,那位大哥有就这段程序跟我讲一下吗?
宜宾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