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5):
我是一名初学者!!!在这里我想向您请教问题!!是关于PLC控制变频器,和伺服电机,以及通过触摸屏进行控制!!
1,它们之间如何进行通讯控制的?
2,PLC通过什么方式控制变频器,和伺服电机?
3,关于伺服电机控制。
4,学习上述设备控制,需要哪一方面的书籍。

谢谢啦!!耽误您宝贵的时间!!!非常抱歉!!!!

QQ:274960075

网友A:
1,PLC与变频器如何进行通讯控制的?
可以选择三种
一,485通讯
二,外部控制,使用PLC的X、Y
三,外部控制加模拟量控制

2,PLC通过什么方式控制伺服电机?
一,专用的模块,比如FX2N-1PG,FX2N-10GM
二,晶体机型自带的脉冲输出

3,PLC与触摸屏
触摸屏可以认到PLC的,所以配上专门的通讯电缆就可以了,一般由触摸屏配带

4,学习上述设备控制,需要哪一方面的书籍。

FX编程手册
变频器手册
伺服放大器的手册
触摸屏编程手册

以上电子文档都可以在本站下载到

此外我真的没有时间QQ聊天,谢谢!

楼主:
杨老师您的回复已看到,谢谢!!我一定好好努力!!!
  您那不知有没有这样的实例!!单纯看书,比较抽象!!!
      如果方便的话,给我一份??
          耽误你宝贵时间!!!!

网友A:
PLC控制变频器可以看这里
http://www.ymmfa.com/yy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