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5):
FC1里的程序是

    CALL  FC    2                    //一级排气温度一
      PIW    :="1_1WD"
      HIGH    :=2.000000e+002
      LOW    :=0.000000e+000
      OUT_REAL:=MD50
      OUT_INT :=MW54

FC2里的程序是
      L    #HIGH
      L    #LOW
      -R
      L    2.764800e+004
      TAK
      /R
      T    #TEMP2

      L    #PIW
      ITD
      DTR
      L    #TEMP2
      /R
      L    #LOW
      +R
      T    #OUT_REAL
      RND
      T    #OUT_INT

我的问题是:
1:在FC1里的":="符号是什么意思?
2:在FC1里的PIW  HIGH  LOW  等要不要在进行声明?它们在该块里是什么概念如何理解?
它们是全局变量,还是局部变量?
那其中所在的行具体什么意思?

网友A:
我帮你移动到西门子区去呵。

网友B:
1.“=”是给这些变量进行赋值;
2.PIW  HIGH  LOW  等是在FC2里面声明的,在FC1里不需要再进行声明;它们是局部变量,实现什么功能要看程序怎么编制了。

FC1换成LAD比较好看一些。

网友B:
1.先编辑FC2,未对这些变量进行声明前,变量为红色,程序不能编译;

网友B:
2.声明之后,变成正常了;

网友B:
3.将FC1用LAD编程,调用FC2

网友B:
4.对其进行赋值后,正常:

网友B:
      L    #HIGH                                      装载值2.000000e+002
      L    #LOW                                      装载值0.000000e+000
      -R                                                    两值相减,结果存在累加器1
      L    2.764800e+004                      装载值 2.764800e+004(这个数)进入累加器1,原累加器1的数存入累加器2
      TAK                                                将两个累加器的数值相护交换
      /R                                                    用累加器2除以累加器1
      T    #TEMP2                                  结果存在TEMP2

      L    #PIW                                        装载PIW值("1_1WD")
      ITD                                                  转换为双整数
      DTR                                                转换为浮点数
      L    #TEMP2                                  装载值TEMP2
      /R                                                    用PIW除以TEMP2
      L    #LOW                                        装载值0.000000e+000
      +R                                                    两值相加
      T    #OUT_REAL                            结果放在MD60
      RND                                                转换为双整数
      T    #OUT_INT                                结果传送至MW64

最终的结果就是给出计算公式: [PIW/(HIGH-LOW)]×2.764800e+004+0.000000e+000
  • 下载积分:+2(uthman)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大师,,,,,.
    我想问下300的双CPU软冗余的项目怎么做?
    硬件给出的就是2个CPU,2个电源,,
    一个CP341,,
    然后就是一个IM153了。怎么做??

网友C(2008-06-26):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
    我想问下300的双CPU软冗余的项目怎么做?
    硬件给出的就是2个CPU,2个电源,,
    一个CP341,,
    然后就是一个IM153了。怎么做??

    关注这个的回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注这个的回贴。

    可以看看这里: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06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