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5):
水处理中要求按时间间隔控制若干台电动机

PLC正常运行7小时后启动第一台电机,转5分钟后停第一台。

7分钟后启动第二台电机,转5分钟后停第二台如此到最后一台。

再经过7小时从第一台电动机到最后一台如上运转。

如上图中只有两台电动机Y0,Y1,程序就很长了,如果有7,8,10,台电机.长度可想而知了,

不知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用移位指令怎样编?

网友A:
使用移位指令并不能对简化程式起到什么作用。而对于程序的简化作用明显的是使用系统的FB,当然如果在GX软件中把玩就要看了PLC的型号,如果是GX IEC软件,那么通过编写FB块就可以大大的简化如此的重复工作,同时Gx中包含的LongTime功能块又可以大大的减少计数器与定时器搭配长定时这个缺陷。

以上!

Good Luck!

网友B:
LongTime功能块学习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
我 看 用 移 位 能 行 ....

网友C:
使 用 SFTL 指 令 即 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移位指令并不能对简化程式起到什么作用。而对于程序的简化作用明显的是使用系统的FB,当然如果在GX软件中把玩就要看了PLC的型号,如果是GX IEC软件,那么通过编写FB块就可以大大的简化如此的重复工作,同时Gx中包含的LongTime功能块又可以大大的减少计数器与定时器搭配长定时这个缺陷。

以上!

.......[/quote我用的是FX1S PLC随机手册里好像没有LongTime 用法啊?能否提供用法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 用 SFTL 指 令 即 可 ....

我要用到3个不同的时间,7小时,7分钟,5分钟,SFTL指令在我的例子

里,怎样使用啊?能否举个例子程序?

网友B:
控制三台电机,初次使用FB,有不妥之处请不吝赐教 fb.rar (12 K) 下载次数:14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2008-07-22):
请问各位高手:FB功能块是如何编写的?如何引用的?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E:
刚学的,不知行不行

网友F:
不知行不行,请各位师傅指正!改变传送数字,就可控制多台电机的任意时刻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