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FC与常见梯形图使用不同?

楼主(2008-03-05):
总觉的SFC容易理解也简单,梯形图稍复杂点很难理解,大家是否都用步进吗?

楼主:
自己顶。望大家回答,多谢。

网友A:
各有所长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SCF逻辑性和条理性强,编程简单清晰,程序中能用SCF编程实现的地方应尽量用SCF。

网友C:
在FX2N中共用的程序怎么做呢?以前梯形图做,没过多考虑。

网友D:
桉主会SFC设汁,请问三菱PLC 7.0编程软件初始块s0不输出软元件如何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