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PID和通信如何使用?

楼主(2008-03-05):
刚入门,我用三菱E500,F2X-48MR,GOT1000屏。

网友A:
帮忙顶一下,我也是新手……

楼主:
高手请回答?多谢。

网友B:
我公司有台日本的机器,触摸屏为:GP230-LG11,通过422与232的转换器与FX2-80M联机,PLC先启动,然后触摸屏启动,最近开机时出现
PLC COM ERROR(02:FF),过十几分钟又出现SIO COM ERROR(02:FE),屏幕上的按键不起作用,再次等待半小时左右,就一切正常了,但不能断电,否则又要等待,真的搞不清楚是何原因。自检时除了通讯别的都正常,能否帮我分析一下,真的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