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和DA模块之间的问题。

楼主(2008-03-06):
总是出现检测不到的情况。有时候把连接线擦拔几次就好了 看接插件挺好的,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新的还是旧的?
我遇到过主机的插座不好使,接触不好,导致经常检测不到的情况

网友B:
有何异常情况?.............

网友C:
比较奇怪,还没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还是旧的?
我遇到过主机的插座不好使,接触不好,导致经常检测不到的情况
那估计是主机插座的问题。下回再遇到我拆下来用力擦擦看

网友D(2008-06-16):
需要用酒精擦洗,时间长了的东西容易出现接触不良。

网友E:
这个问题还没碰到过。

网友F(2010-05-17):
遇到过相同问题.....可以用小的起子把内部连接铜片往外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