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连接?

楼主(2008-03-06):
我公司有一台设备的PLC用的是欧姆龙的CP1H的我现在知道了密码怎么联上电脑?

网友A:
cx-one software and Communication cable

网友B:
软件+通讯电缆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
1)破掉密码
2)用专门的通讯线连接上
3)安装相应的编程软件

网友D:
CX-Programmer V6.0版本以上的编程软件+USB下载线(用爱普生打印机的通讯线,USB接口)+CP1H驱动+密码+上传=程序
如果当时下载的时候连注释也下载进去,那么恭喜你,你也可以把注释上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