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困扰我好多天的问题?????

楼主(2008-03-06):
有一台机,触摸屏,PLC和三菱F700-55KW.触摸屏是SM2500的.PLC也是德国的杂牌.全部是通讯控制.通过触摸屏上设定马达的输出功率.设定百分之九十时电流已达满负荷.设百分之百就会过载了.其实百分之九十已够用了,但客户非要到百分之百.请问有没办法在触摸屏上设一百而实际变频器只开到九十.因为是通讯控制所以我也没办法在参数上校正.

网友A:
既然在触摸屏里设定的数值可以在PLC中读出来,那么直接在读出的数值基础上减掉10作为真正的设定数值不就可以了

网友B:
变频器里可以设置上限的啊
把上限刚好设定到90%的数值

楼主:
PLC和屏都是不知名的牌子,没办法编程的,只能在变频器上下手.

网友C:
都不清楚,如何改,只能骗自己。

网友D:
我的想法跟二楼的想法是一样的,

网友D:
三菱变频器上限频率好像是Pr.1如果原来是50HZ,现在改成45HZ就可以了

网友E(2008-05-08):
狂 人啊
顶个

网友F:
在变频器上下手

网友G:
呵呵!! 这招 很实用的哦!! 我经常用!!!

网友H(2008-09-23):
可以在PLC里做 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减去一个数字 就是你想要得到的那个数字 这样不就减下来了吗 另外在变频器设上限也可以呀

网友I:
碰到这样的客户真是没办法

网友J:
弄个功率大一些的就没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