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三菱Q01和GOT970通信怎么指定G0T通道的程序?

楼主(2008-03-06):
请教用三菱Q01和GOT970通信,怎么指定G0T通道的程序?

网友A:
先要选择用哪种通讯方式
如果插PLC的编程口就用232通讯,触摸屏要购一个通讯卡叫 A9GT-RS2 线是 QC30R2
如果插基板就用QBUSS通讯,触摸屏要购一个通讯卡叫 A9GT-QBUSS 线是QC30B或者更长的QC50B之类
然后安装相应的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