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电脑和多个同一型号(松下FP1)的plc组建成网络?(硬件 软件需要什么?)

楼主(2008-03-06):
如何用电脑和多个同一型号的plc组建成网络?(硬件 软件需要什么?)
请各位多多指教啊..................
[ 此贴被tfl19841006在2008-03-07 10:06重新编辑 ]

网友A:
电脑 上安装组态软件 (比如组态王,MCGS等)
如果是普通电脑,在它的232口上安装一个 232转485的东东,好一点的200一个,差的60
使用任意一种FX系列的PLC,加上485BD
然后对PLC的D8120进行设置,通讯格式要和组态软件上的设置一样
然后就可以一台电脑对多台PLC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