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帮我

楼主(2008-03-07):
各位大哥.我现在在学这个三菱的PLC.我下了个V8.34L的编程软件.我照着书上面写它的梯形图(步进那部分).为什么写不出来呢?
步进开始 ---------------------------------------------------------STL S20
下一步 |S20|
STL 就是这个怎么打不出来啊?
只能这样: s20-------------------------------------y000

网友A:
参考: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9939.html

网友B:
按 F8
然后输入
STL S20
就可以打出来
步进要仔细看书,还有几个地方有点小难度的

网友C:
先画草图,然后用指令写。再转换

网友D:
我的积分不够了
怎么办啊?

网友D:
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积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