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问一个关于富士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8-03-07):
富士G111S-4DR的变频器,H20参数为PID功能,可我们这很多变频器P20后面没有任何参数,这是为什么?
O参数说明书上没有,代表什么啊,哪位大哥有O参数的说明书给提供下啊,听某个人说是PID自给定的参数?

网友A:
恐怕不能明白您G111S-4DR属于富士变频器的哪个系列型号。
如果是G11系列,那么H20参数为PID是否动作。H21设定反馈信号的选择,H22设定P,H23设定I,H24设定D,H25设定滤波时间。
以上!
Good Luck!